请设计超声波探伤系统用那种数据采集卡比较好?!

楼主(2007-05-22):
请设计超声波探伤系统用那种数据采集卡比较好?说说牌子型号,原因,谢谢!!

网友A:
推荐用国内性价比最好的IO硬件
    又迅IO组件采用32位ARM芯片,最小扫描周期为10uS,含CPU通讯模块、AI模块(2/8路,可分电流/电压、热电偶、电阻三种)、隔离AO模块(1/2路)、 SOE/PI/DI模块(16路,支持小于2.5KHz脉冲量、事件顺序、常规DI输入信号)、 DO模块(16路,可调宽度脉冲量PWO输出、常规DO输出);

   又迅IO组件致力于现场设备附近安装,节约大量布线,方便维护;支持真正的双冗余通信(双RS485或双以太网)口通信,是目前国内性价比最高的IO硬件,类似模块已大量成功应用在多个大型发电厂。

   又迅IO组件采用多种抗干扰措施,又迅IO组件 的电路设计采用全面光电隔离;内外电源分开。
     又迅IO组件 的AO模块的模拟量输出通道全悬空隔离(模拟量输出与模拟量输出供电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AO模块的模拟量输出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输出之间相互隔离,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隔离电压达2500V;用户选用此AO模块,不需另选AO输出隔离栅;此功能在许多价格昻贵的DCS硬件都没有,一般市面上的AO板卡没有此功能。
    又迅IO组件 的AI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全浮空隔离(模拟量输入与A/D转换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各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输出之间相互隔离,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二线制AI(对外接仪表供电)有短路保护(短路保护门槛电流为200mA,1秒钟,短路保护正常电流为 20mA),短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正常;AI模块对系统的接地要求不高。
    DI模块采用全面的光电隔离设计。
    DO模块全面光隔,DO模块有短路保护功能(短路保护门槛电流为150mA,1秒钟,短路保护正常电流为20mA),短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正常。

   又迅IO组件 的AO模块采用12位 D/A转换电路。
   又迅IO组件 的AI模块采用16位 A/D转换电路;电流/电压AI模块精度可测 1mV(测量信号量程为 1~5V);热电偶AI模块精度可测 0.4度(测量信号量程为0~1400度);热电阻AI模块精度可测 0.1度(测量信号量程为-50~800度)
IO硬件详细介绍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