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选什么温控表好?

楼主(2007-05-22):
我想做个温控箱不知道用什么温控表好?要求:1.面板尺寸70*70;2.能用计算机控制;3.最好有自学习、自整定功能无超调;4.最好有自动、手动无扰动切换功能;5.负载0-15V/0-7A6;6.测量0-1700度 铂铑铂电偶。
还有该表的后面接线图,配什么变压器等。资料

网友A:
没70×70的尺寸吧
  有72×72的
  能不能解释具体点(我自己是厂家.本人搞数字仪表技术,安徽天康集团)
   可以通过邮件沟通:wl1984happy@163.com
QQ:120632778

网友B:
能说得清楚一点吗?
 有点模糊

网友C:
奥托尼克斯可以使用

网友D:
就是一款带通讯的智能温控器而已,模拟量输出,或者继电器输出,值得注意的是,要求:0-15VDC输出和0-7A电流负载,不较少见。通常是0-10VDC/4-20mA模拟量输出,或继电器输出(0-3A/5A等),31/2显示。可以实现此功能的仪表非常多,就是尺寸少许麻烦点,通常:48X48 or 48X96 ,& 96X96。欢迎垂询!021-54807896/13501716803 /上海矢量自动化

网友E:
优点开始鄙视你拉

网友F:
我厂选用的是智能温控仪表Y9000系列,使用挺方便的

网友G:
无锡大禾的也不错

网友H:
我有你的表

网友I(2007-06-21):
呵呵!这个不难

网友J:
  我们有您需要的智能温度调节仪表.
               详情请联系:13092270959

网友K(2007-12-05):
厦门宇电的AI-808D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AI-808型温控器/调节器

●  支持各种热电偶、热电阻、线性电压、电流、电阻及辐射(红外)温度计等,并具备扩充输入插座安装特殊输入规格,并可自定义特殊输入的非线性校正表格,0.2级或0.1级(V7.5版)测量精度。

●  除主输入外的第二路输入用于外给定或阀门信号反馈功能,可组成串级或比值调节器等复杂调节系统。

●  模块化输出支持SSR电压、线性电流(电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控硅无触点开关、单相、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单相可控硅移相触发输出即位置比例输出(直接驱动阀门电机正/反转)等,控制周期0.24~60秒

●  具备标准PID、AI人工智能调节APID或MPT等多种调节方式,具有自整定、自学习功能,无超调及无欠调的优良控制特性,亦可使用位式控制(ON-OFF)功能。

●  先进的AIBUS通讯协议:支持RS485或RS232C通讯接口,配合快速通讯技术能方便组建数千点规模的大、中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  支持上限、下限、偏差上限及偏差下限等多种报警功能,并可自由定义4个报警输出端口,支持多个报警信号从同一位置输出。具备上电免除报警等功能,避免上电报警误动作。

●  可将测量值(PV)或给定值(SV)变送为标准电流信号输出,能提供14位高分辩率、0.2级输出精度及优于100ppm/℃温度漂移性能的电流输出。

●  可定义参数查看及修改的权限,及允许用户自定义密码,量身定制最符合自己操作习惯的仪表。

●  AI-808型具备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及手动自整定功能。

网友L(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