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式质量流量计运用

楼主(2007-05-22):
请教:
现在工艺上检测空气流量越来越多,用美国的SIERRA斯亚乐热式质量流量计听说用的还好,就是价格有点贵,请教那里有价格较便宜的SIERRA流量计可供。

楼主:
一种典型的热式流量计
美国sierra仪表公司专业生产的热式流量计,包括810系列单点式测速热式流量计,其测速范围是0~120Nm/s,工作温度最高可达+5000C,工作压力最高可达2Mpa, 重复性指标为0.25%,速度传感器响应时间为1秒,温度传感器响应时间为3秒,插入式安装,可适合于65mm以上管道。
 热式流量计的测量探头有两个传感器,一个是速度传感器,一个是温度传感器,两个传感器都是基准级铂电阻传感器。铂电阻固定在坚固、密封的不锈钢套管中,在测量电路中它们也作为测量桥路的两个臂,温度传感器在工作中测量被测气体的温度,它作为参比温度,而速度传感器被加热,并使其被加热的温度和参比温度有一固定的温差ΔT,当参比温度变化,则ΔT也随着变化,可以通过加热功率的变化来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
加热功率P,温差ΔT,质量流量(qm)之间的关系如下:
P/ΔT=K1+K2ⅹ(qm)K3  其中K1,、K2 、K3 是与气体物性等有关的常数。ΔT一般控制在550C恒定值,则通过测量P(I)就能计算出管道内的质量流量qm。

楼主:
美国sierra产品,上海总部可问问,好象全国都有销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