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校验热电偶?

楼主(2007-05-22):
我想校验热电偶和温度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我已将有关的产品资料发到你的邮箱中,欢迎来电交谈。

网友B:
最好么买个温控箱,DRUKE和FLUKE都有,AMTEK也有,这样看温度曲线肯定好。但是一般性用用么,自己解决比较便宜的温度控制了。

网友C:
温度表和热电阻热电偶效验用烘箱加标准表效验,在仪表工手册里有哦,基本的效验

网友D:
这属于计量,得用专用的热工校验仪器,我向你推荐我公司的081热工万能校验仪,精确,易操作
如需资料来电来信

济南恒安特公司
张洋
zhangyangxq@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E:
我有校验炉基本都不用,觉得不准就换了.在高温区元件容易变形,拆装不方便。

网友F:
请查找JJG351-96《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

网友G:
用电阻箱和分度表就可校对了~

网友H:
热电偶校验   热工仪表校验仪    13905232915  质优价廉

网友I:
用热工宝典了,很方便的
我这里就有,电偶,电阻。频率。电压。电流都可以测量和输出
电话:13271577693

网友J:
下面引用由耽美梦想在 2007-6-1 11:21: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校验炉基本都不用,觉得不准就换了.在高温区元件容易变形,拆装不方便。
-----------------------------------------------------------
乖乖,有钱人真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