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侧加热继时并联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大家好。如果变频器输出侧加热继的话,通常会在热继旁并联电容。请问这个电容怎么选型?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如果变频器到电机有100米的电缆,热继装在变频器端,还是电机端?还是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输出端不建议加热继电器,除非是一拖几的情况下.一般一拖一的话想加就加变频器的电源进线端.

楼主:
我这个恰好就是一拖几的情况。请问电容怎么选?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清楚了,你说的电容是加在热继电器的线圈两头做RC吸收用的吗?

网友B:
做热继电器可以不加电容,因为你没有通过继电器来使电源断开

楼主:
我想问,哪位网友曾经在变频器到电机间加过热继,使用中有没有出现问题,是否并接了电容?谢谢!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侧一般是不允许加电容的

网友D:
我们这里没有加电容也没有出什么问题,我们用热继的长闭触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你说加电容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E:
1、变频器属电子控制模式,有很好的过载保护能力,不需要加热继电器!
2、变频器输出端严禁接入电容器,它将破坏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严重时,可能造成变频器逆变损坏;

网友F(2008-10-13):
我这里有台6KV低频制动电机,在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装有电容作为浪涌吸收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