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的选用

楼主(2007-05-22):
我的CP1H-XA与NT5Z配合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变频器的严重干扰!

系统组成:
    PLC:CP1H-XA,HMI:NT5Z,模拟量输入PLC,PLC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在现场经常会受到变频器的严重干扰,导致NT5Z上显示的模拟量输入最大达到满量程,系统基本瘫痪。

我不知道CP1H-XA有没有加装电源滤波器之类的抗干扰元件,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加装哪种型号哪个厂家的电源滤波器会有效果?或者我选用电源滤波器时选择的要点是什么?

谢谢回答!困惑了很久。

网友A:
能不能屏蔽一下啊

网友B:
晕,在程序里使用数字滤波呀!
不要告诉我你没听说过!

网友C:
这种现象一般是PLC220V电源端而导致的干拢,你可以在PLC-220V电源端加一个RC滤波器就好了。RC滤波器市面上有卖。而且也不贵。

网友D(2007-06-23):
我们是电源滤波器(就是上面说的RC滤波器)的生产厂家,电话13811253311,www.dothink.com.cn

网友B:
在程序里使用数字低通滤波,可过滤掉高频信号。

网友E(2010-09-26):
使用RC电源滤波。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