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510变频器的控制盘ACS-CP-D无显示

楼主(2007-05-22):
我公司有个工程使用了六台ABB变频器,都出现过故障停机现象,有个故障是:传动无响应,无法复位(即使停电),现在控制盘又有两个不显示了。郁闷!
  请高手判断一下是咋回事?

网友A:
ABB510系列的通病。显示盘质量太差不显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换显示盘。
  www.wxbpq.com  有这个显示盘。和控制板OMIO-01C  或者SMIO-01C  电话:13391650960

网友B:
ACS-CP-D的盘应该不会有问题,-C的盘没显示是问题比较大,楼主说的故障停车是什么故障代码?如果需要帮助,方便请打电话.010-88685709/10/11/12转807

网友C:
你用的是控制盘给定了吧???-D的盘确实有一批质量问题,你的盘是不是刚出保????按时间算,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