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如何把程序灌到PLC

楼主(2007-05-22):
我的PLC里没有程序,而上位机又没有通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灌PLC控制程序。

网友A:
用编程器或用电脑写入

网友B(2007-06-27):
怎么"上位机又没有通讯"?

网友C:
没通讯?那算哪门子事啊。

网友D:
在电脑上编好程序后用专用数据线写入,当然还有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网友E:
没错 用编程器或用电脑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