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可控硅的并联

楼主(2007-05-22):
我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用1000A左右的可控硅做产品,考虑到散热以及安装的问题。我打算用两个500A的可控硅并联使用。同时它们的触发电路用一路来触发。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我这里有触发单个可控硅的线路。我打算用它来触发两个并联的可控硅。我用可控硅不很熟悉。望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我想要考虑两只可控硅,同时触发导通的问题

网友B:
从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做起来很难,产品质量很难控制,参数离散性很大。如果是做工程用,可选用现成的主柜就可以

网友C:
不是很好,最好不要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