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量端怎样焊接?

楼主(2007-05-22):
请问各位,热电偶测量端失效后,怎样重新焊接?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楼主:就算把测量端焊起来那怎么保护?那是个很脆弱的部件,修好也不能撑多久,徒增维护量。

网友B:
痖弧焊或激光焊接

网友C(2007-08-04):
呵呵,现在TC或RTD都不会再焊接了,买一只还不到100元,焊接的成本要高于这样价格。

网友D(2008-10-03):
热电偶测温点一般是两种材料金属丝高温烧结而成,用乙炔氧焰或可进行烧结,但不主张这样做,因为还原后精度线性等不一定有保障,用在非重要场合好了。

网友D:
热电偶测温点一般是两种材料金属丝高温烧结而成,用乙炔氧焰/氩护焊等或可进行烧结,但不主张这样做,因为还原后精度线性等不一定有保障,用在非重要场合好了。

网友E:
有教材专门做过这方面的介绍,使用碳粉,通上电,碳粉做一级,热偶做另一极,然后在碳粉内转动热偶即可。

网友F:
不要焊接,我们自己手工焊接后的热电偶精度没有保证,失去意义。

网友G:
请焊不锈钢的用石墨电极焊接比较合适。

网友H:
难度较大 主要是精度上不能保证

网友I:
用氩弧焊机焊啊-

网友J:
换个新的不是更好么

无论从成本还是安全性考虑,

你好!我公司(苏州爱华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代理澳泰自动化产品,产品包括AO3051系列压力变送器,AO910扩散硅压力变送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微差压、绝压、高静压变送器,智能调节器,智能操作器,流量积算仪,常规显示仪表,记录仪,热电阻热电偶,隔离器,安全栅流量计,物位计等15个系列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军工、石油、化工、电力、航空、轻纺、食品、制药等行业,物优价廉,欢迎来电来函垂询,寄送资料,帮您选型。
13404247982   0512-65233657
传真:0512-65232287

网友K(2008-12-09):
正是,换个新的吧,保险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请焊不锈钢的用石墨电极焊接比较合适。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正是,换个新的吧,保险

网友N:
学习一下,不是不知道焊接后哪个精度等级是不是会变化啊.

还是换个省心,又不贵

网友O:
用石墨粉焊接,也可用火焊、氩弧焊。当然用石墨粉焊接最好。

网友P:
自己焊接没问题,可以用碳阻焊(用一个变压器改制一个很容易),或者用气焊

网友Q:
扭接一下,然后用雅虎点焊电流别大

网友R:
换个新的!!!!!!!!

网友S:
要使用同材料焊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