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模块型号

楼主(2007-05-22):
一三菱专用变频器上IPM损坏,但没有型号,其尺寸为85MM*36MM,安装孔中心距75MM,主电路为五粗针,分别为+、-、U、V、W,控制端为4组,分别为4针、4针、4针和7针,有谁知道型号吗?谢谢!

网友A:
三菱什么型号?

网友B:
变频器多大功率嘛ps12038.ps12036

楼主:
变频器为0.4KW

网友C:
它的型号就写在摸块边上,字很小,注意了。

楼主:
不是上述两个模块,尺寸和管脚都不对,我把模块仔细看过了,也没看到型号。

网友C:
哪只有根据线路板,查一查,有产品信息,也可查到。

网友C:
多数通用的,220伏的。

网友D:
是PM10CSJ060 http://www.hy-line.de/fileadmin/hy-line/power/hersteller/mitsubishi/dokumente/ipm/PM10CSJ060.pdf

楼主:
不是PM10CSJ060,PM10CSJ060,是4、4、4、6针,少一针。变频器型号是FR-Z-024-0.4K-F,三相200V,是三菱公司为日本一种织机做的,模块有STK654-420C的字样,好像不是型号,也查不到,有什么模块可以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E:
你好 这个模块我有 0754-4478671 业务QQ;422907348

网友F:
 这个模块我有。拆机货。量比较多。
价格优惠。 020-35542929  李工

网友D:
STK654-420C这就是型号

网友G:
t.b.wood's e-trac变频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