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712 差分输入 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7-05-22):
软件配置差分模拟量输入 用什么函数??
找了所有的例程
好像就有一个函数
status = DRV_AIGetConfig( DriverHandle,lpAIGetConfig )结构
两个结构
typedef struct tagPT_AIGetConfig
{
    LPDEVCONFIG_AI buffer;
    USHORT size;
} PT_AIGetConfig, * LPT_AIGetConfig;

typedef struct tagDEVCONFIG_AI
{
    DWORD dwBoardID;
    DWORD ulChanConfig; 差分为1 单端为0
    USHORT usGainCtrMode;
    USHORT usPolarity;
    USHORT usDasGain;
    USHORT usNumExpChan;
    USHORT usCjcChannel;
    DAUGHTERSET Daughter[MAX_DAUGHTER_NUM];
    DWORD   ulChanConfigEx[3];
} DEVCONFIG_AI, * LPDEVCONFIG_AI;

但这个函数好像是获取配置信息!!
我想要配置差分输入该用哪个函数的呢??
没找到阿??高手或做过的请指教!共同探讨!!!!!

楼主:
在线讨论中·········

楼主:
怎么没人讨论呢?看后就走了呢??顶一下也好吗??
大家没有做过PCI系列的差分模拟量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