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伺服控制系统的询问.请问大家有哪写精度高的产品?

楼主(2007-05-22):
大家好!有7轴的伺服控制精度高的国外产品,介绍一下!精度达到多少?是用运动控制卡?还是用什么控制?

网友A:
英国Trio运动控制器,单个控制器最多可以实现64轴控制,高速高精度。插在PCI插槽上的PCI208可以控制8个轴,建议楼主看看。如果开环发脉冲控制方式,可以最高达到2MHz脉冲输出频率。如果位置闭环控制,可以接收6MHz脉冲反馈信号,同时采用16位AD转换器,输出+-10V模拟量控制伺服转速。

网友B:
海选啊?建议给出精度需求,大家帮你参考。

网友C:
让大家在这里做广告?

网友B:
广告是禁止的!

网友D:
我好像沒看過哪家的控制器的規格有寫過精度

网友E:
IFSB (Industrial Field Serial Bus)是一种适合于实时高速多轴同步运动控制的网络总线。可支持最多达128轴的实时同步运动控制,所有信息以数字形式在控制器与设备之间传输,支持系统复杂模型的集中控制,可满足高速高精度的控制要求。
本产品是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于分布节点(I/O和驱动)并支持复杂中央控制模型的通用总线式软件化智能控制系统平台,已在机床、纺织两个典型行业的设备中开展应用示范。同时逐步拓展到其他各类行业的应用,如机器人、三座标测量机,产品测试设备、IC制造设备、压力加工设备、食品机械、印刷印染机械、医疗设备、造纸设备、木工机械、包装机械、装配线、材料处理、橡塑机械、自动缠绕设备、激光加工设备等

网友F:
看看贝加莱伺服,多轴控制很有优势。

楼主:
  谢谢大家.要4轴控制.精度能达到0.01mm吗?
贝加莱有吗?请大家有意向的,寄相关的资料到:上海开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部收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浏翔公路2811号

网友G:
英国Trio很好用的!

网友B:
贝加莱中国总部就在上海,自己亲自走一趟好了!

网友H(2007-08-09):
美国MEI运动控制卡,4轴控制精度可以做到1um,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浏览WWW.DANAHERMOTION.COM.CN,是目前世界上半导体和液晶检测设备上应用轴数最多的品牌!需要资料可以发邮件到wei.liu@seweurodrive.cn 索取

网友I:
这要看您是需要同步精度还是插补精度了.
通常意义上来说,电气精度很容易满足要求,因为你可以选择更高性能的运动控制器,更快响应的驱动器以及高动态高精度编码器的电机;但是机械精度就相对比较困难了,涉及因素太多.
我不知道楼上所谓的"4轴控制精度可以做到1um"是基于什么得出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很容易误导人.只有综合考虑电气精度和机械精度,我们才能说精度能够到多少多少,单纯只是给出一个1um的值,很难让人信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楼上还有两位提到了脉冲/模拟量方式的运动控制器以及总线方式的运动控制器,如果我选择,我会倾向于后者.毕竟,脉冲/模拟量方式会面临滞留脉冲或者模拟量精度方面的电气精度问题.
至于IFSB,如果仅仅只支持实时同步,而不能支持等时实时同步的话,也不算一个最好的选择.

网友J:
同意wisper, 精度是很多方面共同贡献的,说某种运动控制卡和驱动器一定能达到什么精度,这样很误导人的。我们搞系统集成的,最怕就是顾客的机械系统设计加工有问题,但非要你搞控制的达到一个精度要求。

网友B:
看来“whisper”是一位有见地的技术先行者。

网友K:
对于整个系统精度而言,控制器的精度再高也意义不大,因为驱动执行机构部分的精度也同样影响整个系统,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机械传动部分,如丝杠导轨的精度,还有如果最终负载加检测位置器件(光栅尺等),它的精度也同样至关重要,负责任的说,能做成1um精度的整个系统不是很容易实现的,每个部分的选件要都选精良的才行。。。。举个例子:就好象用长度不同的木板做木桶装水,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板子。。。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I:
斑竹过奖了,真是愧不敢当

网友B:
是啊!控制器精度或能力与系统的最终精度或能力还是很有差别的。就如苏制战斗机与美制的差别,苏制的机载电子设备能力明显弱于美制的,但战机整体性能却不输于美制,反之,美制机载电子设备能力很强,但整机作战能力未必强于苏制。
    所以,做工控,一定要有系统概念,搞电的如此,搞机的亦如此,共同追求统一而均衡的整体性能,最大限度地发掘系统性价比,否则不仅是浪费,而且很可能相互扯皮,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