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决电子设备干扰问题得出的几点启示

楼主(2007-05-22):
从解决电子设备干扰问题得出的几点启示
江苏万力技术中心(226600)     黄文广  姜海彬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设备的诞生和应用于各行各业已十分普遍。但由于电子技术其本身的特殊性,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问题已不足为奇,下面我们从解决生产实际应用中几起电子设备出现的干扰问题入手,并从中分析其产生的成因以及从中得出的几点启示,从而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应用一:  电子可预置式计数器在橡胶机械上应用时出现干扰,其干扰现象表现为:橡胶机械在压制橡胶制品时需要设置放气次数,电子可预置式计数器设置的次数为3次,由控制液压马达加压的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加给计数器计数信号,但计数器计数时并非按一次二次三次的顺序计数,出现有时计数多有时计数少的很不规则的计数。
由于选用的是电子式计数器,其计数速度较高(30HZ~5KHZ),加上计数信号取接触器触点动作的下降沿,且触点在硫化机加压过程中会出现触点弹跳,而弹跳的触点是造成计数干扰的直接原因。针对这一原因,我们在接触器的触点上并联一只电解电容,由于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故电容起到消除触点弹跳时间对计数器的影响。

启示一:干扰源有机械方面的原因,并非电子产品本身的缺陷,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弄清造成电子产品干扰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
应用二:电子式接近开关与变频器应用在玻璃行业上造成的干扰,其干扰现象表现为: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亮(已感应),但没有输出,有时接近开关不感应却出现指示灯闪烁的现象。
更换接近开关无济于事,因一开机变频器就一直工作,而停下变频器,测试接近开关又工作正常,初步分析是变频器对接近开关造成了干扰。经查,用户在安装施工时图方便,将变频器的电源线和接近开关的引线合用一根线管,马上进行纠正后,故障现象明显好转,然后我们又将变频器的电源线改用镀锌钢管穿线,变频器可靠接地,PLC电源输入加装电子滤波器等办法,终于达到了理想效果。关于接近开关不感应却出现指示灯闪烁(无输出),经过细心观察,是由于钢化玻璃刚出炉时高温对接近开关的辐射而造成了接近开关工作点的漂移。
启示二:电子设备相互间存在干扰是正常的,如何消除相互间的干扰呢?我们知道,很多电子设备应用了振荡电路和放大电路,其抗干扰能力下降,尤其多台电子设备工作的开关频率相近,安装位置相邻,又合用同一电源,以至干扰源相互耦合。另外,高频信号还可通过空间辐射,平行的相邻导线间电磁感应等途径传播。所以,切断干扰传播途径是提高电子设备抗干扰能力最简单最直接的良方。
应用三:变频器与数控系统在机床上的应用同样会出现干扰,其干扰现象表现为:数控系统提供模拟量(一般为0-10V或-10V~+10V)给变频器,控制主轴转速。当变频器启动时,频率指令的模拟量信号会出现波动,表现为电机转速不稳,当变频器停止工作后数控系统提供的模拟信号又恢复正常给定值。
此干扰现象的出现首先要弄清谁干扰谁的问题,我们将变频器用在别的数控机床上能正常工作,排除了变频器自身抗干扰能力差的原因,我们在数控系统工作电源的输入端加一电子滤波器后,干扰明显降低,再将数控系统的模拟量输出端加一电解电容进行滤波处理,干扰问题彻底解决。
启示三:解决电子产品相互间的干扰问题,可采取替换法、排它法快速发现干扰源,通过对干扰源采取堵、滤、屏蔽等手段,最终达到消除相互间干扰的目的。
应用四:变频器在生产线应用时对其它检测设备的影响,其干扰造成检测设备无法使用,检测的数据明显偏离正常值。最具代表性的应用是在冶金行业铀矿的选矿作业,由于铀具有放射性,选矿时应用了电子放射灯对矿石进行含量筛选。对含量较少的矿石,给料机快速给料,提高选矿效率,对含量较高的矿石,给料机降低给料速度,对矿石进行分级筛选。我们对给料机采用变频器调速,但变频器工作后选矿系统不能可靠工作,针对变频器这一干扰源,我们采取了如下抗干扰措施。
首先,变频器安装位置远离选矿设备,电机引线选用屏蔽电缆,变频器、电机可靠接地,适当加粗电源线。其次,在变频器电源输入前加装三相电子滤波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电抗器。最后再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适当降低后,干扰问题迎刃而解。
启示四:采取在电源输入加装电子滤波器、变频器输出安装电抗器、降低载波频率、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布线、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并可靠接地等方法均能有效解决干扰问题。
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子产品的应用也越来越普及。因此,解决电子设备的抗干扰问题也更加显得重要。由于变频器主回路工作在非线性,所以,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小能量、弱信号电子电路,极易遭受其它装置产生的干扰,造成一些电子设备无法工作。通过以上几个解决干扰实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弄清干扰的来源、确定干扰源性质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用最简单的方法切断干扰传播途径,抑制高次谐波则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主题词:干扰  干扰源   抗干扰   变频器
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