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指教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错误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这张图应该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只能说是不够完善.KM1与KM2的吸合应有时间差,KM2要先于KM1,在KM1线圈回路中串一对KM2的常开辅助点,这样KM2可选用小一级的,降低成本.KT在启动完成后最好切除,包括KA也如此,不过你的线路KA必须始终得电才行.另外你的ZOB抽头位置不对.
愿与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当然了,为了使得运行更加可靠,此线路还有许多补充改进的地方.

网友B:
呵呵,触头一般是断快合慢吧.见笑.画了个书上的.

网友C:
请问常师傅哪里有六对产触点的交流接触器,我正急需有的啊!!!!!

网友D:
CJ10接触器有五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