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2.2变频器E.UVT请教?

楼主(2007-05-22):
请教各位同行高手,三菱的这种机型是怎么检测电压的高低的?

网友A:
 1    换7800
2检查主回路
3 检查继电器
4换面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

网友B:
大多换7800就行。

楼主:
7800换过也不行,主回路电压正常,继电器也是好的,但是我将那个靠近R,S,T端子的光耦P620拆下不用就不跳了,不知何故?可是这个光耦我也换过!

网友C:
P620是输入缺相检测,测量驱动板上的7805出来的5V,好的话再将PR52设为8看看面板显示的直流电压正常不正常。杭州信达13867102921

网友D:
模块是不是加了,不行的话换C4570, 7800

楼主:
4570和7800,620,521都代换过,还是不行,不过将620拆掉就好了,机器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E(2007-12-02):
模块前一电阻中间有一电压检测线,未连接,检测信号没有跳 E.UVT
杭州 红太阳变频器维修 13858113510

网友F(2009-06-28):
A500变频器运转一会就报e.o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