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ure Transmitter的液位探头

楼主(2007-05-22):
   我公司在罐体上安装了Pressure Transmitter液位探头型号:D—2000—SAN—2—W用来计量,老是不准。和流量计对比了数据老是相差好多不稳定,有20HL—500HL偏差。我们经过分析流量计计量为线性可以确定计量没问题。而液位探头记录下来的数据很不稳定不是线性,我们将探头重新标定后,故障还是一样。在进料和出料时数据波动有点大,而在静止状态下显示数据很稳定。我们公司一共在20个罐体上安装了这种探头,在进料罐路上有流量计,在出料管路上没有安装流量计。有那位高手帮我想想,非常感谢!

网友A:
1、我对这种物位计不了解因此是否因为其性能、质量原因不可确定

2、你的“和流量计对比了数据老是相差好多不稳定”准确意思是什么?是不是“通过进出流量计算的液体体积量”和“通过物位计测量液位高度计算的体积量”不对应啊;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对应的,特别是罐子体积大的时候只能大概对应,因为各方面误差太大。

3、进出液的时候数据波动说明你的安装位置选择不妥当 而且安装方式也不妥当。建议重新安装;厂家可能会建议你设定仪表,比方增加积分时间 设定阻尼时间来避免数据波动,但是这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法。
QQ:11190424

楼主:
    从程序上看为了稳定液位了调用了FC82为锁着的,用了很多系数进行计算可我不明白这些系数到底是些什么系数。

楼主:
HL单位为百升。我说的很多系数是指程序上后很多系数来计算罐体的高、罐体的大小、罐底锥度等等,不是探头上有很多系数要设置。再进出料时波动很大,但等静止下来液位偏差还是很多,且液位固定不变,是不是因为量程问题。是的话将探头重新标定下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