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紧急求助:日立SJ300故障

楼主(2007-05-22):
紧急求助各位师傅,日立SJ300/2.2KW变频器上电有时显示正常,有时又无显示,不知一般是哪些部位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了,K1317还好吗?还有那个16107HP 芯片呢?

网友B:
还有可能就是OPE的插头松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