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611U参数?

楼主(2007-05-22):
611U运动控制模块里面有个modulo correction?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另外与之相关的有两个参数P0241、P0242;
P0241:Activates the modulo conversion,rotary axis 我的理解是这个参数应该是打开/关闭modulo correction功能的;
P0242:modulo range,rotary axis 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了?
有没有那位611U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在同步旋转轴中应用,“modulo”是模态的再思,是说主轴的反馈位置到了某个设定的数的时侯会自动降为零再重新增加,如此周而复始,想锯齿一样,在同步校准的时侯有用,你没做过类似的项目可能很难理解,有机会做一个就明白了!

网友B(2008-04-12):
请教siemens simodrive 611U显示E A831和E B504是什么故障。恳请各位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