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cview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22):
刚开始用和利时的系统,做个简单程序做测试,在conmaker里建了几个全局变量,conmaker程序运行正常,可在线监视到变化,在facview里建5个同样的标签变量,比如下边有变量AAA1:REAL,上边也建一个标签AAA1,REAL型,地址写成.AAA1,试图读conmaker中数据,可是facview运行后怎么也连接不上,在界面要显示变量的位置出现#COM,在hardware界面中报警说"MacsDev10 PLC IOserver off line,can not ...",在Invalid10.log中报告说facview中建的几个标签在conmaker 中未定义,但仔细核对地址及I/Oserver,mainboard,port,i/o device等和说明书给的一致,另外,隔一会右下角会弹出窗口说device10 5 tags error written to error.log,并且Gmonitor10..exe会出现错误.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2007-09-20):
FACVIEW里定义的变量的连接地址在CONMAKER中没有定义

网友B(2007-11-10):
当然没有数值显示,只能出现#COM,因为你没有主控制器来下装。

网友C(2007-12-18):
MacsDev10 PLC IOserver off line,can not ...
那就是这个问题说是在conmaker 里面没有定义,但是就是对系统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现在看来应该说时上下位程序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D:
在上下位连接中出现问题一般都要查以下几部分:1.硬件连接是否正确?2.寻址是否正确?3.程序是否能正确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