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参数显示

楼主(2007-05-22):
现有一个440的西门子变频器,面板是AOP。因生产需要,要更改参数,但无法看到各参数,请大家帮助???多谢

网友A:
面板坏了吗,还是按键失灵?要保证面板与变频器接触好

网友B:
换个面板试一下吧!

网友C:
你是不是参数观看级别没有设置好啊,应该是P0003选泽吧,P003=1标准级,P0003=2扩展级,还有一个P0003=3专家级

网友D:
p003-[3]  p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