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高纯氮出厂时含氧量

楼主(2007-05-22):
我厂使用 的川仪九厂微量氧分析仪,说明书上零点气选用高纯氮,请问高纯氮出厂时含氧量多少ppm?请行家指点.谢谢!

网友A:
高纯氮一般指的是纯度在99.99%以上的氮气气体,按这个数值计算,其含氧量应在100ppm以下

网友B:
最好买厂家配套的样气,不然出了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