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纯氮含氧量?

楼主(2007-05-22):
我厂使用川仪九厂微量氧分析仪,零点气为高纯氮,请问高纯氮出厂时含氧量多少ppm?

网友A:
纯氮?理论上是不含氧的,应该是99.99%以上就称为高纯了。你那个微量氧是啥原理?磁氧?电化学?还是氧化锆?

网友A:
少了个9。99.999%高纯,99.9999%超纯。

楼主:
光:我的微量氧分析仪为电化学,量程0-10ppm,目前发现高纯氮含氧量几乎接近量程气,本应按零标定,显然离谱.表为川仪九厂DH-200,短接电解池正负极标零倒可以,但出来结果真不好说对否?

网友A:
赫赫。说实话电化学你还是不要标零度了,特别PPM含量的。本来起始误差就很大,你买纯氮,人家给了你氮的指标,不给氧,的确没法标定。所以我以前给人家的建议就是看看而已,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稳,你就买微氧,50PPM也好100ppm也好,拿来看偏差大不大,如果太大还不如换原电池。而且说实话你的标准气存放也难,时间稍微长点,肯定会有交换。你是什么厂?化肥?还是电子?

楼主:
光:化工厂,主要测制氧过程中液氮氧含量.用10ppm标气校上下差的不多.

网友A:
平时可以用10PPM来看阿,如果偏差不大(2%~5%)就认为准了

网友B(2007-09-23):
高纯一般指的是纯度达到99.999%以上才可以叫高纯。但一般标准气都有使用期限的,特别是这种用于微量的气体的测量,一般在一年左右。

网友C:
五个9以上的就是高纯氮.

网友D(2008-07-27):
五个9以上的就是高纯氮. ,一般样气的使用期限在以一年

网友E(2009-09-02):
专业提供PSA制氮机、PSA制氧机、深冷空分设备、液氮设备,高纯氮设备及二氧化碳提纯设备 PSA制氮机 液氮设备 深冷高纯氮设备 精密过滤器 深冷氧.氮.氩设备 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机 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

申屠先生

电话0571-23201677
传真0571-23288382
手机13575791233
email: hzdevelop@126.com
www.zjdevelop.com

浙江迪沃普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富阳市春城大厦1903室

网友F(2009-10-15):
一般都是当成无氧了的

网友G:
气体微量氧的测量还得用美国NTRON的产品,稳定,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