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请教防雷问题!

楼主(2007-05-22):
请教专家:
我公司就是雷击的严重受害者,上个月一次雷击造成生产线全线停产,损失严重!
我司是饮料行业,生产设备全是进口的,电柜PLC用的是siemens的,厂房是钢结构
,上次一次雷击就造成PLC的CPU以用其他的弱电设备损坏,请专家指教一下,我司
的防雷系统应该怎样完善呢?

网友A:
目前防雷系统是什么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目前电柜没有什么防雷措施的,在找接地线的问题!!!

网友B:
最好在柜子的进线出加装一个C级的浪涌保护器.

网友C:
雷击这东西,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实在没有条件量化研究。我们也曾经咨询过国内专门做防雷系统的厂家,但是一般要价太过昂贵,如果从总体结构上防雷,整个造价下来恐怕比你们一套PLC系统贵得多。
现在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柜子进线加浪涌假装保护一下了,哈哈

网友D:
最好加装串联式电源保护器

网友E(2007-08-01):
将防雷接地与工作接地分开

网友F:
可以加装几个防雷电保护栅,

网友G:
防雷的事情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了,不是装几个SPD就可以了,外围可以装避雷针,内部可以装二、三级防雷等

网友H:
使用浪涌保护器挺不错的阿
对雷击和大气过电压都有用啊

网友I:
再进线段加一个浪涌吸收器,再负载上段再加一个电抗器

网友J:
用浪涌保护器,这也只是防小一点的雷击,注意安装位置,

网友K:
一般设备防雷是在建筑物防雷完善的基础上做的.首先确定直击雷措施完善.
电源系统根据三级防雷来做.另外电话\网络\监控及PLC和贵重设备根据实际情况安装防雷器,做好等电位,电磁屏闭,接地等各系统.
具体的可以加我QQ:460337068讨论.
我公司是广州米蓝防雷科技有限公司.专业防雷器生产及工程施工公司

网友L(2007-09-04):
防雷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的!

网友L:
解决你厂房的防雷问题并不难,我可以做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你的厂房是钢结构的,建议厂房应该接地。这样雷电流会很快泻如大地,至少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其次,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设备都是相对比较精密的,我建议你加装避雷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防感应雷。加装避雷器也是很有讲究的,我建议你分三级来保护。因为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的回复我就不详细的说了。要是您能看到我的回复,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就直接加我的QQ273759191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你是搞这方面的么???

网友L:
我算是搞这个的吧~以前我在气象局负责这方面的事情,做过一些比较大的工程,经验还是有一点的。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所在的城市告诉我,我好知道你那地方的土质,以及气象条件。还有你需要告诉我你的厂房的面积多大,厂房多高,以及你的厂房是砖混还是刚构或是钢混,还有你的进线方式,包括你的设备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样我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可靠而且经济的方法。雷电无情,人有情。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就留言吧,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网友M:
防雷接地与工作接地分开

网友N:
我公司也和你遇到一样的情况,
我公司加装了,浪涌保护器和安全栅,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L:
所以说一定要了解了实际情况才能够有确实安全可靠的方法,若是只是程序化的去做防雷,有的时候可能会事倍功半,还有防雷的接的,和工作接地在一起是可以你,若不在一起反而可能因为距离太近或其他原因,造成雷电流泻放的太慢。

网友O:
我想应该先做好厂房的总体防雷
再听专家的

网友P:
该先做好厂房的总体防雷

网友Q(2007-10-04):
    进PLC之前可以考虑采用防雷端子,MTL,P+F,PHOENIX都有此类产品

网友Q:
防雷确实为头疼问题

网友R:
如果你们没有专门的防雷,那么就是接地不够好,没有达到标准.

网友S(2007-12-04):
请教专家:钢结构只引接地就好,上面是不是无需再加避雷带、针呀?另外除尘器需要防雷措施么,接地电阻多大?

网友T:
主要用到的就是前面很多人都提到的浪涌保护器,但整个保护系统还是很复杂的,还是找专业防雷的公司来做为好。

网友L:
钢结构接地良好的话可以不加避雷针或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