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习报F107故障

楼主(2007-05-22):
在做静态自学习时,报F107,试了几次,电机距离较远,230多米,加了输出电抗器,请各位指教
问题补充:直接做开环控制时,空载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将近1.5倍,启动后电流运行还比较正常,在电机额定电流一半左右,另外,报故障时,指示值为1,说的是两个电流实际值为0,同时也试了把输出电抗器短接,做自学习报相同故障,电机是大连伯顿电机,250KW,输入电机参数没有错,请指教

网友A(2008-11-10):
我也想知道!!着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