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调谐

楼主(2007-05-22):
安川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中说:负载转动惯量在200ms 以下的时间内发生变动时;
转速超过100 min-1,或者加速度为慢速指令时在线自动调谐可能不会有效地进行动作。100rpm速度限制的也太低了,岂不是在线自动调谐基本上不能用么。另外设定完自动调谐的有关参数后,怎么让电机运行啊?利用JOG模式可以么?或者是JOG模式运行时,驱动器能进行自动调谐么?我用的软件可能版本低一些,刚刚下载了一个SigmaWin200 Version1.13,目前正在刻苦学习中。

网友A:
在线自动调协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从来都是建议用户把它关了。

网友A:
怎么让电机运行?若如是在线调协的话,随便什么方式都可以,位置指令、速度指令。JOG也行。

楼主:
如果不用在线自动调谐,手动调谐需要软件里能有绘图功能,例如用阶跃啊,正弦啊什么的,可以把调试曲线直观的绘出来。我原来用的软件里没有此功能,如果手动调谐的话只能凭感觉了。不知道新的软件里是否由此功能。对了,目前,安川SigmaWin最新的版本是多少?昨天和销售商打过电话,说是有300多M呢,我用的软件才6M多。看来是有差距啊。

网友B:
安川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之所以这样限制自动调谐的使用条件,是因为它需要根据指令对加速度的影响程度有关的因素来判断参数的合理性,因此才会要求与加速度变化率直接相关的这些条件限制。如果确实想用,就应该保证这些条件。

网友C:
我用的是3.21_0000。也有300多M。不知道最新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