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助:台达VFD-A面板灯全亮,按键不起做用

楼主(2007-05-22):
有台达VFD-A 0.75kw变频器,通电后面板灯全亮,显示屏显示“88888”按键不起做用,控制板、面板确定是好的,后经过几次加电后,偶尔有几次在掉电瞬间会显示"CF3",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问题我处理过,是电源故障.

网友B:
这个修过太多了  13500094787

楼主:
红雪:
这个故障要怎么修,请指点

网友C:
万里马说得对,是开关电源故障,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D:
顶一下.新手上来了.

网友E:
你是那裡我修過.wzk8999@126.com

网友F:
如果只是显示几个8应是开关电源问题,CF3应检查电流检测

网友G:
给个建议:1,测一下开关电源5V是否正常 2,测一下16MHZ晶振是否有振荡,如果有的应该是CPU(N87C196)损坏

网友H:
换了+5V + -15V的电容一定好,试试吧

网友I:
电源如果正常就是CPU坏了

网友J:
CPU 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E:
你把开关电源2842换掉试一试,不行就把霍而换换试试

what?

网友:
坏了贝,真是的!!

网友K(2007-06-24):
把电源部分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L(2008-04-17):
14 楼 把电源部分的电容全换了

 最后的回答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