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中的宏指令

楼主(2007-05-23):
大家好,
问题1:
我在使用HITECH制作画面时,需要用动态画面,但不知道如何使用宏指令.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
如果有说明书,可不可以发至我的邮箱:
swallow1631@163.com

问题2:
@寻址如何使用??

网友A:
动态画面在ADP软件中可以使用动画\状态图\GIF动画都可以,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选择,说明书你可以上罗升公司的网站上下载:www.acepillar.com.cn
@寻址的话类似于指针,就是在@前面加上*@就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笨!

网友:
是的,多上罗升公司网站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