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整流电路的的电压为什么会自己逐渐升高?

楼主(2007-05-23):
我现有一变压整流电路,输入AC220V,输出DC5V,但该电路在通电的当初输出为DV5V,但不久后,电压会逐渐升高到6-7V左右,请问高手:该电路哪部分出了故障?

网友A:
可能稳压电路坏了!!

网友B:
你用的是3端稳压块7805还是分立元件?

网友C:
稳压电路坏了

网友D:
只能是稳压电路的故障!

网友C:
调压电阻接触不良!

网友E:
变压器初级坏

网友F:
不知你的变压器交流输出是多少工作时用表看一下,在查稳压电路

网友G:
如果是7805就换一个,分立元件检查取样及调整管.

网友H(2007-07-24):
电路里含有稳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