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校准水位传感器

楼主(2007-05-23):
请问水位传感器在水箱下方1500MM处,怎样校准水箱实际水位呀

网友A(2009-02-04):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通过线的长短来校准

网友B:
你是什么水位传感器呢?不同的传感器校验方法是不同的。

像2楼的就是水位开关,很多是连续水位传感器,说传感器其实可能不准确,市面上的多数是变送器了。也就是液位变送器了。4~20mA输出,接数显仪就能显示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