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
关于交换机的故障现象

楼主(2007-05-23):
大家好,我最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做的项目用了4台交换机,结果出现了4台同时死机的现象,大家谁碰到过,请大家帮忙找一下原因!!!!!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么?你这样写没办法分析呀

楼主:
呵呵,就是突然所有的数据都采集不上来了。停电后10分钟后再重新送电,用5秒钟左右又停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度在30多度会不会造成交换机停机阿?

网友B:
你的交换机选型不对,如交换机的背板速率太小而实际的数据量太大肯定会死机.lijungan@gmail.com

楼主(2007-06-22):
那他这个背板速率与实际的数据量要形成什么比例才行呢?

楼主:
请高手多多指导啊!!

网友C(2007-08-23):
什么型号的交换机?大家今后注意

楼主:
我感觉不应该是交换机的问题,应该是选型有问题

楼主:
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指导和意见,能否????

网友D:
将网络拓朴大致说一下.

网友E:
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F:
对阿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就是两台交换机一组,另两台交换机一组。

网友G:
我们也用了两台交换机,学习中,以后遇到可以解决!
正在关注!

楼主(2007-11-23):
我用的是3COM

楼主(2007-12-23):
我现在怀疑是交换机的问题,因为我换了另外一种交换机就变得稳定了,现在真让人怀疑3COM的质量问题了。该交换机换到通讯量少的地方可以用,但是牌子不如他的反而比他稳定,费解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