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20GM模块使用

楼主(2007-05-23):
1、为什么“回零”按钮按下后,CLR灯亮,但程序没有动作,是不是程序设置有问题?
2、我想在长按START时,程序一直循环运行;点按START,按一下就走一下程序,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好象是另外一种软件,1不知到 2每个块加后一个条件块,较验START

网友B:
回零”按钮按下后,CLR灯亮,应该是程序设置问题!
在长按START时,程序一直循环运行;点按START,按一下就走一下程序!!若不加其它步骤是不行的!

楼主:
可是,CLR灯亮,但机械不动作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C:
to:
1、为什么“回零”按钮按下后,CLR灯亮,但程序没有动作,是不是程序设置有问题?
2、我想在长按START时,程序一直循环运行;点按START,按一下就走一下程序,怎么设置?
在执行return操作时,先回原点,过程中,正向或反向脉冲灯会闪烁。这时还不能让机械部分动作,
跟servo amp 参数设置有关系。
在执行start操作应该给它一个点动信号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在执行jog动作啊!
呵呵,以上是本人的一点实际调试经验。

楼主:
长按START就一直循环走程序,点按Start就走一个程序,已经可以了。需要自己写程序控制。
但是,还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Start程序走完后,X/Y轴的ERROR灯会亮,错误代码是9000(内存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了暂停就清除了!
有谁知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