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RIO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建立了两个程序,名称分别为:MAIN、JRJ_CAMBOX。    目的是想在MAIN程序里将JRJ_CAMBOX做为任务运行。  在MAIN程序内写如下程序:
loop:
IF IN(0) THEN   'e_stop
RUN "JRJ_CAMBOX",13
ELSE
STOP "JRJ_CAMBOX"
ENDIF
GOTO loop
运行MAIN程序,再模拟,将IN(0)设置为ON, 结果就提示什么MAIN运行进程号14错误,然后MAIN就不执行了,但是JRJ_CAMBOX倒是在执行了。 为什么?
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这个仿真器不完善,而且我又是自学TRIO这个东西,没有实际的硬件模拟, 很头疼。  哎,为什么这个仿真器就不能完善点呢, 不然象我们这种初学者都不知道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郁闷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做的main程序在不断循环执行,当in(0)被置为1时,第一次系统会正常启动“JRJ_CAMBOX”程序,而且让“JRJ_CAMBOX”程序在第13号任务内运行。但是当main程序第二次到达if判断时,IN(0)同样条件成立,此时你的程序依然是run "JRJ_CAMBOX",13 而此时第13号任务已经被上次运行的程序占据,所以系统会报错,main程序退出。如果你把run "JRJ_CAMBOX",13 改成 run "JRJ_CAMBOX"的话,你会看到会有多个JRJ_CAMBOX被运行起来后,main程序同样会报错退出。这是因为run指令后面不指定任务号时,系统会自动将程序在最大任务号下启动,此时请注意程序和任务的区别!每个控制器都有其最多执行的任务数量,当到达这个限制值时,系统已经没有更多的任务空间来执行这个程序时,同样会报错,并将报错的程序退出。根据以上说明,我觉得ShowFine应该明白怎么改程序了。

楼主:
谢谢 Trio技术支持,按你的说法,改成如下即可.
RUN "JRJ_CAMBOX",13
loop:
IF IN(0) THEN STOP "JRJ_CAMBOX"
GOTO loop

主要是用习惯了PLC的编程习惯,所以一时绕不过弯来,呵.  其实我想做的是: 模仿PLC编程思维, 建立一个主程序MAIN,在这里面循环执行对外部信号的监控,比如急停信号IN(0),启动信号IN(1)... ... 我开始写的程序的意思就是想在没有急停时运行任务,而有急停时则停止该任务,  但是当急停取消后,它又会执行的.

网友A:
给你个例子程序:
' Initialisation of variables
 '-----------------------------------------------
 GOSUB init_vars

 ' Initialisation of serial ports
 '-----------------------------------------------
 GOSUB init_serial

 'Stops all movements and programs
 '-----------------------------------------------
 GOSUB stop_all

 ' Initialisation axis parameters
 '-----------------------------------------------
 RUN "STARTUP",3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3)=1
 ' Wait until process is stopped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3)=0

 While(true)

  'Wait the start signal
  While(in(start_0)=0)
 ' Check for motion error
  IF MOTION_ERROR or IN(emerg_stop_1) = 0 THEN
   '...
       GoSub e_stop
  ENDIF
  Wend
  'Start the application programs
  wdog=On
  wa(100)
  run "app1",4
  run "app2",5

  '------------------------------------------
  'Main loop
  '------------------------------------------
runflag=1
  While(runflag=1)
  ' Check for motion error
  IF MOTION_ERROR THEN
   '...
   GoSub m_error
           runflag=0
  ENDIF

 ' Check for emergency stop
 IF IN(emerg_stop_1) = 0 THEN
  '...
  GoSub e_stop
  runflag=0
 ENDIF
Wend
Wend

m_error:
  ' Stop all movements
 GOSUB stop_all
Return

e_stop:
' Emergency Stop
  GoSub Stop_all
Return

stop_all:
 'Stops all programs
 STOP "app1"
 STOP "app2"
 'Stops all possible moves
 RAPIDSTOP
 WA(20)
 FOR i = 0 TO 2
  BASE(i)
  CANCEL(1)
  WA(1)
  CANCEL(1)
  WA(1)
  CANCEL
  WAIT IDLE
 DATUM(0) 'Reset the possible following error
  SERVO = OFF
 NEXT i
 BASE(0)
 'Disable all axis
 WDOG=OFF
RETURN

init_vars:

Return

init_serial:
setcom(38400,8,1,2,1,4)
Return

楼主:
非常好!有条理,模块化.  谢谢 Trio技术支持 ,有什么不懂的,我再接着请教,呵呵  :)

楼主:
再来一个问题:  在一个进程(任务)中,想要实现对上位机(触摸屏)上一个按扭的上升沿动作, 比如触摸屏内设置两个按扭分别为A和B,那么要求按下A(即使是不松开),那么轴0前进10个用户单位,  然后只有松开A再按下(即有一个上升沿动作)才会再前进10个用户单位.  即相当于“点动”功能了。   当然还得要求对这个进程是实时监控的,就是无论什么时候A有一个上升沿,那么前进10, B有一个上升沿,那么后退10... 这中间还可以随时响应其他的命令。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It's very easy to do, just like this:

base(0)
while true
   If in(a)=1 and a_flag=0 then
      if mtype=idle then
          move(10)
      endif
      a_flag=1
   endif
   if in(a)=0 then a_flag=0

   If in(b)=1 and b_flag=0 then
      if mtype=idle then
          move(-10)
      endif
      b_flag=1
   endif
   if in(b)=0 then b_flag=0

wend

网友B:
TRIO的指令很多解释不够详细,手册写得惜墨如金.

网友A:
手册是编写的不太好,不过正在完善中,好在有明白的人,所以不管你有什么关于Trio的技术问题,我都会尽力回答的。

楼主:
还是很感谢 Trio技术支持 的, TRIO手册虽然解释得不够详细,但是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好了,而且有中文的.  主要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太差了,所以理解起来累了一些,呵呵

网友C:
“Trio技术支持”支持的不错!

楼主:
请教一下MATCH(count, table address)的功能?
看了看上面的例子,对应REGIST(mode,{distance})的功能, 而REGIST的模式5又根本没解释...晕...

还有TRANSITIONS上面解释为"记录在一个REGIST过程中,其对应触发的输入点发生的变换次数", 怎么理解?

网友A:
Match以及TRANSITIONS功能解释起来比较复杂,99%的应用是用不到这个指令的,所以建议ShowFine还是先别关它了。不过Regist是比较常用的,所谓Regist指的是用户应用程序向内核程序登记一种特定的高速脉冲捕捉功能,比如Regist(1)指的是让内核程序去捕捉对应轴在Z相脉冲上升沿时刻的位置,Regist(3)指的是让内核程序去捕捉对应轴在对应高速输入口的脉冲上升沿时刻的位置,捕捉到的位置信息由内核程序存放到对应轴的REG_POS寄存器中,然后内核程序在完成Regist指令后会将对应轴特定的一个标志MARK参数置1,从而让应用程序及时去根据捕捉到的位置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当再一次进行Regist时,内核软件会自动将MARK复位,所以Regist是一个一次性指令,如果需要重复处理,则需要不断触发Regist指令。由上述分析说明可知,高速脉冲状态的捕捉过程全部都是由系统内核软硬件配合完成,所以其实时性会非常高,可以达到微秒级,从而保证系统的控制精度。在包装、印刷及定长裁剪的机械中,Regist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指令。

楼主:
谢谢TRIO技术支持.  问个题外话:您是属于TRIO公司还是代理商?呵呵.  可惜深圳好没找到象你这样专业的支持,不然可以当面请教就好了. 因为有些东西涉及到具体的工艺,很难靠一些文字和图形表达出来.

网友A:
这个ID名称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身份.有问题可以给Trio公司办事处直接打电话,Trio会尽力帮助你来解决.

网友C:
“在包装、印刷及定长裁剪的机械中,Regist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指令”
不错!

楼主:
是的,我们的设备也涉及到定长的,而且在定长过程中还包括一些复杂点逻辑的应用,原来我是用PLC实现的,以后机器升级的话,我想改用运动控制器来做定长这一块了,其他的逻辑和外围的控制(比如温度,张力,纠偏)等用PLC来控制. 但是对这个控制器不熟悉,而且我又不可能先买一个硬件来做实验,因为这是我自己在做预备的方案. 不知道深圳有TRIO公司的办事处吗? 这边有没有象你这样的支持?要是有的话就好了.

楼主:
能详细的讲讲ADD_DAC指令吗? 手册上讲得我不太明白.
另外,见TRIO技术支持在某一个帖子上讲过该指令可以配合模拟量输入板做张力控制,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谢谢!

网友B:
感觉TRIO的手册比较适合己经会用的人用来做备忘比较合适.
我绝不相信一个熟悉运动控制和C语言硬件编程基础的人可以依靠TRIO的手册就可以进行应用编程.

楼主:
那倒不至于吧?呵呵,我觉得还算好啊,至少这些天我已经有个感性的认识了,而且我对运动控制原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不知道是否我过于自信了,呵呵.

网友C:
“手册是编写的不太好,不过正在完善中”,“我绝不相信一个熟悉运动控制和C语言硬件编程基础的人可以依靠TRIO的手册就可以进行应用编程”

看来Trio和用户都意识到手册编写有不足之处,手册编写质量直接影响用户使用和体验,好了可以增加卖点,不好足以影响销售。Trio还是应该加油啊!

网友B:
看来Trio和用户都意识到手册编写有不足之处,手册编写质量直接影响用户使用和体验,好了可以增加卖点,不好足以影响销售。Trio还是应该加油啊!

TRIO还好拉,起码有中文手册,MKS,OMRON的FQM1都没有中文手册,还是他们比较牛不怕产品卖不出去,安川的MP2300感觉不适合电子凸轮控制

网友C:
如果手册仅指“中文手册”的话,那就要看厂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了。单一客户可以据此做出选择,但很难直接影响厂家的策略。

网友D:
ShowFine:
ADD_DAC(2) AXIS(1)  ' Combine axis(2) DAC with axis(1)
ADDAX(1) AXIS(2)  ' Superimpose axis 2 profile on axis 1
以以上程序为例,ADD_DAC(2) AXIS(1)是指把AXIS(1)的DAC(数模转换输出)叠加到AXIS(2)上.后一句话相当于AXIS(2)坐在AXIS(1)上.这是全闭环控制的一种用法.(此时AXIS(2)有负载终端的编码器输入,AXIS(1)有电机上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
最近TRIO又把MC206X上的编码器输入轴AXIS(4)与任意的四个模拟量输出轴DAC0,DAC1,DAC2,DAC3构成闭环控制.这样MC206X加上子板可控制6.5轴(脉冲和模拟量方式结合).这里关于ADD_DAC的用法如下:
ADD_DAC(4) AXIS(0)
ATYPE AXIS(4)=2
DAC_SCALE AXIS(4)=-16
SERVO AXIS(4)=1
实际上对于使用运动控制的高端应用,参加培训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TRIO在上海和北京都经常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有时TRIO技术人员也会去深圳,广州等,希望到时有机会见到ShowFine.也欢迎您来北京或上海.
我们会努力做好中文手册,使大家用起来更方便.感谢大家关注TRIO产品.
至于张力控制,如果你的反馈信号是张力(模拟量),可以利用TRIO现成的PID结构来实现张力闭环控制.模拟量输入也可作为液压缸的位置反馈对液压伺服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D:
 xzy568: 波恩
感谢二位的指正,我们会努力使中文手册准确实用,为广大客户服务!

楼主:
谢谢 TRIO技术支持 !
如果TRIO在深圳有免费技术培训的话,麻烦您能通知一下我,邮箱: kimsoul@126.com    另,我六月会去北京的,本来6.7号要去开个会的,但是由于27号有个展会要参加,设备还没调试,所以只能等到27号去北京了. 不知道是否有机会请教一下问题,呵呵

网友E(2007-08-12):
 请教TRIO技术支持
以上程序
     if mtype=idle then
为什么在编译时出错?

网友F:
现在我也对TRIO很感兴趣,请问技术支持,哪里有它的手册、软件和仿真器

网友A:
直接上TRIO的网站即可免费下载

网友G:
to 自控小生
    if mtype=idle then在编译的时候确实通不过,那是因为Idle在trio basic逻辑中不是常量,不能用于比较,只在wait Idle中用到,Mtype中存储的是代表各种运动状态的值具体描述如下:
0 Idle (No move)
1 MOVE
2 MOVEABS
3 MHELICAL
4 MOVECIRC
5 MOVEMODIFY
10 FORWARD
11 REVERSE
12 DATUMING
13 CAM
14 Forward Jog
15 Reverse Jog
20 CAMBOX
21 CONNECT
22 MOVELINK

网友G:
也就是说把
if mtype=idle then
中的idle改为0就可以了
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判断当前是否本轴是否有动作

网友E:
知道了,就是判断运动数,谢谢指教!!!!

网友A:
To 曹德雷 and 自控小生:
"if mtype=idle then
为什么在编译时出错?"
答:这句话语法没有错误,上面的例子程序编译一切正常。
“[i]if mtype=idle then在编译的时候确实通不过,那是因为Idle在trio basic逻辑中不是常量,不能用于比较,只在wait Idle中用到[/u]”
答:上述理解有误,IDLE就是一个常量,可以用来进行比较操作。Wait Idle是指让用户程序等待对应轴当前运动指令缓存为空的操作。

网友H:
to trio技术支持:您好。请问trio什么时间在上海跟沈阳有免费的技术培训啊,能把trio免费的技术培训的时间表发给我么啊,我的邮箱jiangbin9@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I:
随时欢迎你到我们上海代表处接受免费培训.主要看你方便.到沈阳的机会倒是不多.

网友J:
我们公司也正在准备用Trio的运动控制产品,前期的技术咨询中感觉Trio上海代表处的技术工程师对产品及相关技术是很熟悉的,为客户解答问题也很耐心,故在此特意支持一下,希望Trio一路走好!

网友K(2007-09-29):
请教trio技术支持,使用COMBOX做飞剪控制,在连续送料过程中,是否可以根据送料速度、剪切板材的长度,在线修改Table值,即改变电子凸轮的形状。如果可以,要注意什么?多谢啦....

网友A:
决多数情况下,用CAMBOX指令时,其对应的Table数据值是不需要改变的,如在飞剪系统中,你所提的送料速度根本就不会影响cambox运动的执行,请切记:cambox指令是建立两轴位置之间的连接关系,和主轴运行速度无关。另外,剪切长度的改变也不需要改变Table数据表值,你只需要改变cambox指令中的连接距离参数即可。如果一定要改,则要确定在每一次cambox指令执行前进行修改。下面的程序是关于飞剪的一个例子程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 Rotating Cutter Example:

' sector in sync:       sis       (degrees)
' pulses/rotor turn:    prt       (encoder edges) - integer
' rotor diameter:       dia       (mm)
' cut length:           length    (mm)- input via VR(1) dynamically
' edges/mm on conveyor  epmm      (edges) - may be fractional

   sis = 90
   prt = 4000
   dia = 75

   epmm = 16.98

   cutter_axis=0
   conv=1
   BASE(cutter_axis)

   ' calculate shortest length where stopping will just occur (mm):

   stop_length = dia * PI * (720 - sis) / 360
   PRINT "stop_length:";stop_length

   ' build a profile based on "stop length"
   ' used for this length and larger, also stop/start of "continuous" case

   tablestart=1000
   link_mm = stop_length
   GOSUB build_profile

   ' In this example use a FORWARD move on conveyor axis:
   IF MTYPE AXIS(conv)=0 THEN FORWARD AXIS(conv)
   standstill=0

   REPEAT

      ' Check if length has changed:
      IF VR(1)<>length THEN

         length=VR(1)
         ' build a profile for non-stopping case if required:
         IF VR(1)<stop_length THEN
            PRINT "calculating continuous curve:"
            tablestart=2000
            link_mm = length
            GOSUB build_profile
         ENDIF

      ENDIF

      IF IN(7)=ON THEN ' switch on/off using IN(7)

         IF VR(1)>stop_length THEN

            ' Stopping case:
            CAMBOX(1050,1100,1,stop_length*epmm/2,conv)
            CAMBOX(1000,1050,1,stop_length*epmm/2,conv)
            MOVELINK(0,(VR(1)-stop_length)*epmm,0,0,conv)

         ELSE

            IF nonstop=FALSE THEN
               ' accelerate from standstill:
               TRIGGER
               CAMBOX(1050,1100,1,stop_length*epmm/2,conv)
            ENDIF

            ' Non-stopping case:
            CAMBOX(2000,2100,1,VR(1)*epmm,conv)
            nonstop=TRUE

            IF standstill=1 THEN
               ' decelerate to standstill:
               CAMBOX(1000,1050,1,stop_length*epmm/2,conv)
               nonstop=FALSE
               TRIGGER
            ENDIF

         ENDIF

      ENDIF

   UNTIL FALSE

build_profile:

   ratio = (prt/(dia*PI*epmm))
   link_dist = link_mm * epmm * ratio
   excitelink = link_dist - (sis/360) * prt
   x1 = (link_dist - excitelink)/(2 * link_dist)
   x2 = 1.0 - x1
   excitedist = prt - link_dist

   points = 101
   start_y = 0
   a = excitedist / (x2 - x1)
   c = -excitedist * x1 / (x2 - x1)

' create the table points

   FOR i = 0 TO 100
      x = i / 100
      IF x < x1 THEN
         TABLE(tablestart + i,start_y + x * link_dist)
      ELSE
         IF x < x2 THEN
            alpha = (x - x1) / (x2 - x1)
            y = (x - (x2 - x1) * SIN(2 * PI * alpha) / 2 / PI) * a + c
            TABLE(tablestart + i,INT(0.5+start_y + y + x * link_dist))
         ELSE
            TABLE(tablestart + i,INT(0.5+start_y + excitedist + x * link_dist))
         ENDIF
      ENDIF
   NEXT i

   RETURN

网友L(2008-04-21):
不错  希望加为好友

网友M(2012-06-07):
我使用的是MC464,在实现伺服闭环控制的时候,调用轴指令控制伺服电机运行的过程中,电机运行的很不稳定,时常出现轴状态错误的现象,请问一下,是不是我的闭环参数没有设定好,如果是的,那些轴参数应该怎样选取?

网友N:
您控制几个伺服电机?可能是速度环增益调的不适当.TRIO里面一般只调P_GAIN 和VFF_GAIN 就可以了。

网友O(2014-12-24):
请教一下MC464 DATUM原点开关怎么设置,怎么知道我碰到了开关

网友P:
定义好参考输入号,例如输入7作为原点开关DATUM_IN

Set input 7 as the DATUM input for axis 0 then perform a homing routine

DATUM_IN AXIS(0)=7

DATU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