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温升问题。

楼主(2007-05-23):
伺服电机我用过三菱和国产的,都在空载条件下3000rpm全速运行(都是额定3000rpm),一晚上三菱的温升30度,国产的50度。
导致伺服电机的温升不一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我是外行,我估计在于散热能力和绕组缠绕方式不同。

网友B:
原因很多,铜损相关的电磁线质量(内阻),铁损相关的硅钢片质量,摩擦相关的轴承阻尼、橡胶圈阻尼环阻尼等,另外永磁体的质量,电机的磁路设计,以及其结果:力矩电流比和力矩体积比,甚至于机壳设计等等都会影响伺服电机的运行温升。就目前状况而言,国内伺服电机的设计和制造水平还无法和三菱等国外公司相比,体积效率和电流效率低是普遍现象,因此在同等出力和外形尺寸条件下,必然发热高。

网友C:
簡單的說 無效功轉為發熱 除樓上說的 還有機電整合能力(匹配問題)

楼主:
谢谢波恩及其他dx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