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富士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05-23):
正在做富士变频器和西门子300的通讯,西门子300通过CP340和富士自带的485通讯,一直没有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各位帮帮忙,谢谢!QQ:33929552

网友A:
只要有改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就可以搞定,关键是通讯程序的组织何CP340的设置问题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楼主:
将我的设置和程序发上来,大家帮看看
变频器:H30_0(只读变频器的状态M14),H31_1(站地址),H32_3,H33_1S,H34_1(波特率9600),H35_0(数据长度8位),H36_0(无校验),H37_1(1位停止位),H38_1,H39_0.01S.
    U49_0(FGI-bus)
    CP340设定:ASCII协议,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网友B:
很久以前搞过S7-200与富士变频器通讯

不仅仅要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还要根据通讯协议写相应的读写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太冷了,版主来帮帮忙啊,我的程序也写好了就是通不上.
    L     B#16#1
      T     DB5.DBB    0                //SOH
      L     B#16#30
      T     DB5.DBB    1                //地址高位
      L     B#16#31
      T     DB5.DBB    2                //地址低位
      L     B#16#5
      T     DB5.DBB    3                //ENQ
      L     B#16#67
      T     DB5.DBB    4                //输出频率
      L     B#16#3
      T     DB5.DBB    5                //ETX
      L     B#16#44
      T     DB5.DBB    6                //BCC
      L     B#16#31
      T     DB5.DBB    7

      A     M     10.0
      FP    M     20.3
      =     L     20.0
      BLD   103
      CALL  "P_SEND" , DB3
       REQ   :=L20.0
       R     :=
       LADDR :=256
       DB_NO :=5
       DBB_NO:=0
       LEN   :=8
       DONE  :=M20.0
       ERROR :=M20.1
       STATUS:=MW22

网友C:
300的程序看不懂了,不过富士变频器485通讯格式按ASCII做的话,BCC是从站号开始到ETX求和,看你的好象是BCC结果不对呀。

网友A:
是啊,
    将我的设置和程序发上来,大家帮看看
变频器:H30_0(只读变频器的状态M14),H31_1(站地址),H32_3,H33_1S,H34_1(波特率9600),H35_0(数据长度8位),H36_0(无校验),H37_1(1位停止位),H38_1,H39_0.01S.
    U49_0(FGI-bus)
    CP340设定:ASCII协议,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这是通讯格式吗?根据你这个根本写不出程序来

楼主:
通上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兄弟,通上了可以跟我们讲讲是怎么原因导致你原先通信不上的呢!让我们大家都进步进步嘛!

楼主:
富士变频器的485接线端子,DX+对应CP340的DATA/B,DX-对应DATA/A,不是+对A,-对B,原来接线不对,害我搞了一星期,可恶的说明书!

网友E:
和微能的变频器通讯怎么搞 啊

网友A:
小子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5 22:01:00
    和微能的变频器通讯怎么搞 啊

如你有该变频的报文结构, 就可以做。

网友F(2008-04-30):
变频器:H30_0(只读变频器的状态M14),H31_1(站地址),H32_3,H33_1S,H34_1(波特率9600),H35_0(数据长度8位),H36_0(无校验),H37_1(1位停止位),H38_1,H39_0.01S.
U49_0(FGI-bus)
CP340设定:ASCII协议,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网友F:
L B#16#1
T DB5.DBB 0 //SOH
L B#16#30
T DB5.DBB 1 //地址高位
L B#16#31
T DB5.DBB 2 //地址低位
L B#16#5
T DB5.DBB 3 //ENQ
L B#16#67
T DB5.DBB 4 //输出频率
L B#16#3
T DB5.DBB 5 //ETX
L B#16#44
T DB5.DBB 6 //BCC
L B#16#31
T DB5.DBB 7

A M 10.0
FP M 20.3
= L 20.0
BLD 103
CALL "P_SEND" , DB3
REQ :=L20.0
R :=
LADDR :=256
DB_NO :=5
DBB_NO:=0
LEN :=8
DONE :=M20.0
ERROR :=M20.1
STATUS:=MW22

楼主:
modbus挺好用,就是CRC很烦人

楼主:
富士变频器的485接线端子,DX+对应CP340的DATA/B,DX-对应DATA/A,不是+对A,-对B,原来接线不对

谢谢各位关心,大家以后用多注意,正常情况下是+对应A,-对应B,貌似富士说明书有问题.

顺便说一下,有些施耐德21变频器的说明书中将频率上下限的参数号写反了,大家也要注意!

网友G:
有高手会改动态(马达同轴带动)频率转换器为静态变频电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