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自愈时间的检测

楼主(2007-05-23):
大家好!

各个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厂家,都在强调自身的自愈时间.

这个自愈时间,从低端机的500MS到高端机的30MS不等.

到底这个时间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呢?

嘿嘿    我在各位大虾面前耍三板斧

1.某品牌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组一个环网

2.利用PC机的发包软件(每1MS发一个包)

3.切断环网上的某条数据线,到交换机恢复通讯,这中间的时间就是自愈时间

这个时间怎么算呢?

很简单,丢了几个包就是多少毫秒

嘿嘿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2007-07-06):
据我所知,不是这么测试的.美国科动为测试环网的自愈恢复时间专门提供了一个叫RINGTEST的测试软件.在科动美国工厂,将50台EISX8M-100T管理型交换机组成Rapid Ring冗余环网,加上足够的负载后,测试结果表明,环网的断线恢复时间小于300ms。全部测试情况有录像,并出具了相关的测试报告。有兴趣的请与我们联系。作为行业领先企业,美国科动生产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系列齐全,功能可靠,品质优良,性价比极高。授权代理商:苏州优瑞卡电子有限公司(0512-66094009)

楼主:
好象大体方向没有错

呵呵

科动的朋友作了补充

感谢补充

网友B:
    路由器是3层设备,集线器和交换机是2层设备。如果您有工业以太网方面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德国魏德米勒生产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系列齐全,功能可靠,品质优良,性价比极高,使用案例多,测试结果表明,环网的断线恢复时间小于300ms,欢迎致电15962116886,mail:cuiyanbao_zl@yahoo.com.授权代理商:苏州兆控电子

网友A(2007-08-24):
美国科动工业交换机的OPC功能其实很有用,通过它可以把各种网络中支持OPC设备的各种参数返回到控制界面,但这依赖项目实施者的二次开发,一般的系统继承商不具有此能力.美国科动的各系列管理型交换机都支持OPC功能,我们愿意与有能力的SI真诚合作,提升产品的应用水平.科动授权代理商苏州优瑞卡电子有限公司(0512-66094006)

网友C(2009-10-23):
反正用ping命令试了很多品牌的交换机,都会time out。应该不能用这种方式测试。您用的发包软件是哪一个呢?

测试“DOLEMO”品牌的产品时,状况要好一些,断的时候较少,可能是因为新兴品牌在技术方面下的功夫多一些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讨论:75732493

网友D:
这些肯定不能测出来的,现在的switch都有buffer,如果数据不大,你断开后可能不会丢包,那么是不是自愈时间为0呢,呵呵

网友E:
现在科动的交换机在国内已经不行了,在浙大中控的测试表明科动的产品上电电流都非常大,很容易造成死机,后来浙大中控的都换成MOXA的了!

网友F:
谁说高端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环网自愈时间最少要30ms的。你有全面的了解过工业以太网设备没?三旺通信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环网自愈时间就小于20ms!这是三旺的专利技术。作为同是工业以太网的同行,我不得不提醒你!好好了解下三旺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吧   http://www.3onedata.com.cn/  这是三旺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