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多个传感器模块的论询采样算法

楼主(2007-05-23):
现在有多个传感器模块,需要在1秒中之内轮询采样一次,且每秒都要论询一次,我使用顺序采集的方法进行采样,并将采样的结果存入数据库中,系统反应很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轮询机制?

网友A:
测量什么?很慢是多慢?

楼主:
采集一些仪器的参数,例如电流、电压、转速等等,总之有好几十个参数需要测量,长时间测量后一秒一次数据存储不能实现,有时需要好几秒才能存储一次,且界面其它操作也出现延迟现象。

网友A:
把各次采集的时间计算一下看够不够。看是采集占了时间还是数据传输占了时间。

网友B:
呵呵 在编程上有些技巧,你用什么?另外你用的什么方式采集的?什么采集模块?

楼主:
用VC编程的,用的是I-7520的i-7000系列传感器模块

楼主:
采集时间够了,存储用的时间也够啊,开始运行时,一切都正常啊,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B:
问题在编程上 写数据以后要清除缓存 而且写要合理的写 不然你的计算机会累死的

楼主:
谢谢量子风,能不能讲详细点啊,谢谢啊!

网友C:
量子风: ;;;问题在编程上 写数据以后要清除缓存 而且写要合理的写 不然你的计算机会累死的

网友D:
另开线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