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电机

楼主(2007-05-23):
2相380V的电机内部是什么原理?

楼主:
就是一个小电机接单相220V可以转 但很慢 接2相380V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A:
和三相应该一样,只是加了电容,功率下降

楼主:
它是单相电机吗 还是另有其名

楼主:
转速是1380 功率是80瓦 哪位能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B:
是单相380吧?

楼主:
是接入三相中的两相 象接电焊机一样 没人知道其原理吗

网友C:
三相220V的见过

网友D:
它的启动电容是多大的\耐压是多少V?按道理分析的话交流电机电压低了100多V应该是启动不了的.是不是被修电机的改过的.应该没有着种规格.

楼主:
TO:电工小罗
电容 1.2微法 耐压630V 而且是新电机 一共有10台

有没有知道这种电机的?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楼主:
我都被困惑了好多天了 查资料又查不到

网友E:
由于电机内部线圈空间位置分布的原因,接什么电压的都有.

我这有个电机是接三火一零的,里面是两个线圈,一个接380,一个接220,三火线的相序都不能接错.

网友F:
我这有个电机是接三火一零的,里面是两个线圈,一个接380,一个接220,三火线的相序都不能接错.这是美国的标

网友G:
其内部结构都一个样,尤其在水冷机上用得多原理和单相电机一样,你不妨拆个看看

网友G:
都是旋转磁场原理呀

网友H:
单相电机不一定就是220v呀,日本的还是110V呢,这个也有380V的,楼主说得就是供电电压为380的这种。

楼主:
根据各位的分析就是说单向交流电机也有电压等级之分,直流的倒见过不少,交流的确实没见过,  谢谢各位.

网友I:
没有两相之说,电机种类很多,有调压调速的一类

网友J:
把三相电机,自己也可以改造的。

网友K:
按照资料上的说明接嘛!单项380v与单项220v的原理一样,就像三相380v和三相6000v异步电动机的原理一样是一个道理。电压增高,一般是为了加大力矩。同样一个线圈,电压高则电流大,则磁场强,则扭矩大。

网友L:
   “电压增高,一般是为了加大力矩。同样一个线圈,电压高则电流大,则磁场强,则扭矩大。”

1、这个说法错误!!!
2、高压电机,增高电压的目的是减小电机工作电流,减小铜损:
3、高压电机一般是功率特大型电机!
4、通信网,用你的话问你一声:你初中毕业了吗???

网友M:
这只是一个电容式电机使用额定电压380V用于三相电路,安全起见不构成一相一地制,一般用于380V控制电路电箱散热风扇用。要把标牌都写出来,瞎说一气。

网友N:
就是单相的,电容运转或电容启动电机吧?额定电压380V

楼主:
TO:欣欣向荣
1.这样的电机我是确实没见过
2.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电机是属于哪种类型及其线圈结构原理
3."安全起见不够成一相一地制'意思是不是说一相一线制成在不安全因数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O:
a呵呵,未必,不一定的

网友O:
    通讯网:
按照资料上的说明接嘛!单项380v与单项220v的原理一样,就像三相380v和三相6000v异步电动机的原理一样是一个道理
------------------------------------------------------------------------------------------------
这个观点应改该是正确的

电压增高,一般是为了加大力矩,同样一个线圈,电压高则电流大,则磁场强,则扭矩大
---------------------------------------------------------------------------------------------------
这不一定错误.但在一定范围内,值得商榷.
如果在机稳定工作区内,无疑是正确的吧.~

网友K:
如果在机稳定工作区内,无疑是正确的吧

谢谢!

网友P:
       那就是一个两相电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知道单相电机是怎么运转的吗/原理差不多一样/

     两相380的相序不一样,初相角不一样,只要能形成旋转磁场,电机就会转

网友O: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5-28 20:07:00 发表的内容:
         那就是一个两相电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知道单相电机是怎么运转的吗/原理差不多一样/

     两相380的相序不一样,初相角不一样,只要能形成旋转磁场,电机就会转
--------------------------------------------------------------------------------------------
   .............

网友O: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5-28 20:04: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在机稳定工作区内,无疑是正确的吧

谢谢!
--------------------------------------------------------------------------------------------
不必谢嘛.朋友,天下电工是一家.技术论坛我们讨论的是技术.人不亲.电也亲呐

网友Q:
应该是特殊场合才用的,如我们厂的地轨平车电机.因为地轨露在外面,用的是36V交流.所以用变压器把它变成380V,如果低压电流就大嘛

网友C:
见识见识

网友R:
CAD能学会一点我感觉就不错了.

网友L:
 jut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5 13:25:00
    单相电机不一定就是220v呀,日本的还是110V呢,这个也有380V的,楼主说得就是供电电压为380的这种。

1、juta说的对,属单相电机,额定电压是380v的;
2、这里有个概念问题,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是三相电源的相电压,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是三相电源的线电压;
3、如果你只用相电压220v是单相交流电,如果你只用线电压380v也是单相交流电;
4、所以搂住的电机是单相电机!
5、为什么电压高,因为功率大,提高电压可以减小电流,减小导线截面,减小热损耗!

网友S:
两相380的相序不一样,初相角不一样,只要能形成旋转磁场,电机就会转

网友T:
特种电机 ,为了特种需要设计的

网友L:
           关于三相电、单相电的概念:

1、如果你用相、零构成220v是单相电;
2、如果你用相、相构成380v是单相电;
3、如果你用L1相、零,L2相、零,L3相、零三个彼此不同相位的220v电压,那是三相电源;
4、如果你用L1相、L2相,L2相、L3相,L3相、L1相三个彼此不同相位的380v电压,那是三相电源;
5、如果你用L1相、L2相,L2相、L3相两个彼此不同相位的380v电压,那是两相电源;
6、如果你用L1相、零,L2相、零二个彼此不同相位的220v电压,那是二相电源;
7、所谓几相电,不是几个火线,而是几个不同的电压!

网友L:
1、一个是用相、零220v电压的单相电机;
2、一个是用相、相380v电压的单相电机;
3、380v电压的单相电机功率大,升高电压的目的是减小电流,减小绕组截面;

网友L:
1、电机的转矩:  M ∝ P/n ,要大转矩的电机,只能是提高功率P、降低转速n ;
2、而大功率的电机,电流会很大,所以大功率电机均采用中压或高压电机,可降低电流,减小导线截面,制作工艺也简单;

网友L:
1、上边说的问题是电机额定电压高、低不同的问题!
2、对确定的一台电机,即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转速一定的电机,其工作电压高、低是另类性质的问题;
3、工作电压高、低直接影响电机的功率P,也就影响了电机的转矩,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转矩M与电压U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L:
通信网的话错在把“电机额定电压高、低不同的问题”混为“电机工作电压高、低”的问题!

网友U:
to:刘志斌
你所说的单相电三相电的概念是你个人的理解,并不是教科书的定义。每一本中国的电工教科书上说的单相电都是指从电力变压器输出的三根火线中的一根对零的电压。在中国的电力系统中专指220伏,两根火线应该叫单相加上380来说明还是就叫两相380还没有权威机构来加以规范,全是大家跟着感觉走。我个人理解单相380应该是相电压380而不是线电压380,这在中国的电力系统中是不存在的。有关权威机构应该出面规范一下,这关乎用电安全!!!因为两个相互混淆的概念容易引起误会,我们是在搞技术。

网友U:
“电压增高,一般是为了加大力矩。同样一个线圈,电压高则电流大,则磁场强,则扭矩大。”

1、这个说法错误!!!
2、高压电机,增高电压的目的是减小电机工作电流,减小铜损:
3、高压电机一般是功率特大型电机!
4、通信网,用你的话问你一声:你初中毕业了吗???
to:刘志斌
   引号里的话是对的,你的1234中23也是对的,因为你的说法是在功率一定的前题下。而引号里的功率是变的。

网友U:
我想问一下既然有单相380和三相380为什么没有两相380?在日常维修中三相电缺了一相你可以说缺一相电也可以说只有两相电。铭牌上为单相380的电机确实有,主要用在输入为3N380伏(没有零线)的设备中用作冷却风机,用以节约有色金属。在日常的电力维修中没有单相380这一说,只是在一些设备的铭牌上那些不负责任厂家乱写,大家以讹传讹便有了单相有没有380,以及应叫单相380还是两相380之分,其实对搞电的人来说尽管概念混淆但大家都不会接错那是因为我们都基于我们的电力系统是唯一的,谁要是接错了那才叫初中没毕业。比如:有两台电力变压器一台的输出是相电压220伏线电压380伏而另一台是相电压380伏线电压658伏,请问单相380如何理解

网友V:
晕   这是220/380V   两用电机    我用过!
分两组接线   火--零,火--火。

网友W:
同意楼上的,至少,在我接触的电压里(.....110..220..380..460..)么有单相380的,(可能是我少见识吧),,查查,,是不是我们国家用的设备,

网友X:
我公司有单相220V电机,是不带电容的。     我拆下来看看,好象是电感换相     不知道有没人见过这种马达

网友T:
下面引用由超级避震器在 2007-6-20 22:07: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有单相220V电机,是不带电容的。     我拆下来看看,好象是电感换相 …
--------------------------------------------------------------------------------------------
你说的是罩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