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

楼主(2007-05-23):
要做一个信号发生器,模拟发动机转速。交流电机上安装带齿的信号盘(铁圆盘,不重),转速传感器安装在信号盘边上,测量转速。要带调速器,转速在0到4000rpm左右可调(精度要求不高)。
由于没有买过电机,请教一下,选择什么品牌的电机?大概需要多少w?

楼主:
一般的国产品牌就行。

网友A:
“转速在0到4000rpm左右可调” ? 有这么大的调速范围吗

视频教程网: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30969

网友B:
选用2极电机,电机的工作频率要为50-75HZ以上

楼主:
不好意思!是直流电机!害得大家瞎忙活!

网友C:
www.telbridge.com
深圳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进口直流无刷马达
0-4000RMP

应该3000元左右

国产的我就不太清楚,或许台湾的也有便宜的

楼主:
不用这么贵的!几百块钱的那种!
电机:直流电机,转速0~5000rpm可调,输入电压AC220V(内置开关电源)
负载:带动一个小于1kg的铁盘(铁盘要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
调速器:只需正转,无级调速

楼主:
对电机的大小没有限制,是不是用有刷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