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相关知识 --- ppm与mg/m3 的转换公式

楼主(2007-05-23):
ppm与mg/m3 的转换公式:
ppm=(24.4*mg/m3)/分子量

例如:6mg/m3的有毒气氨气的ppm值=24.4×6/17=8.62ppm

网友A:
朋友,你错了,是ppm=(22.4*mg/m3)/分子量,还必须说明是在标况下

楼主:
呵呵,多谢提醒,忘了加限制条件了.
我用的这个公式是常用的速算公式,基于25 ℃ 和 1 个大气压,在这个状况下,用24.4或者24.45均可。 完整公式的参数太多,而对于气体探测来说,速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基本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B(2007-08-15):
确实不错,顶一下

网友C:
请注意:22.4L/mol[/b]!

楼主:
敬爱的Dr. Woolar,多谢提醒,不过暂时还不打算修改状态方程为22.4,因为不是标况,是25℃。
标况很难速算,因为需要加温度修正,偷懒时就用25℃/一个大气压的状态,所以24.4

网友D(2007-09-27):
刚刚接触气体,希望各位老师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E(2009-07-29):
谢谢,太好了,就是不知道PPM叫什么东东??

网友F:
PPM就是体积的百万分之一,PPM==part per million

网友G(2009-09-18):
各位谈到PPM 了 问一下各位 当CO报警器上数值为多少PPM时就危险了   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呵呵

网友H:
国家好像规定是24  不过我们去现场的时候一般的是30左右 有时候漏气到100多的时候我们就出去休息下了

网友I(2009-10-21):
我用的CO报警仪上就有PPM单位 一直都不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