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高速主轴变频马达

楼主(2007-05-23):
有那位高手对高速变频主轴马达有了解欢迎进来发表高见!
我在PCB设备上有看到一款日本的变频小马达
电动,最高标20000R/M

网友A:
我倒是对高速电主轴上的,编码器很感兴趣。
呵呵。

网友B:
20000R/M对于PCB(钻铣床)的电主轴而言很低了,通常概念上应该在10万rpm量级。这种高速电主轴未必使用编码器。

网友C:
pcb電主軸有兩款 用在
成型 轉速不高 20,000rpm 以下 較像雕刻機用的主軸
鑽孔機 轉速就很高 60,000---200,000rpm 此主軸多為英國西風公司所共給
後者設備多有做酒櫃式刀塔 所以主軸內都有高速傳感器 作為自動換刀用 此傳感器是磐林公司 主力產品之一(抱歉 做個廣告) 可測速到500,000RPM 也算是編碼器的一種 只不過是單相 訊號有1Vpp 及方波
呵呵 樊工又讓你失望

楼主: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