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对S7-200自由口通讯疑问

楼主(2007-05-23):
对S7-200PLC在做自由口通讯中接收对一个字节可用SMB2特殊寄存器缓存提取但对一个字节以上的数据如何提取.

网友A(2007-09-28):
每产生一个接收完成中断就将SMB2的数据输送到一个存储器,这些存储器的全部值就是接收到的数据。
在S7一200PLC内部,只有一个字节大小的通信数据接收缓冲区SMB2, PLC通信中接收的每个字节均存放在这个空间.发送命令完成之后,必须要有适当的工作方式将变频器返回的数据接收,以确定发送的命令是否正确.
S7 - 200PLC与通信有关的事件中断有数据发送完中断和接收字符中断,每当向通信口发送完数据即引发数据发送完事件,每当通信口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即引发接收字符中断.

网友B:
改变版块

网友C:
靠,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200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