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称重传感器通信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07-05-23):
plc与称重传感器通信的一系列问题?

称重传感器可以与plc直接通讯能显示重量吗?怎样通讯???是否需要加转化摸块???

网友A(2008-12-30):
它只是个桥式电阻,当然需要 转换变送器 :需要校正一系统功能, 离不开它,

网友B:
S7-200的自由口可和基于RS485方式的数字传感器直接通讯,前提是数字传感器厂家提供该传感器通讯协议!你的问题正是我准备研究的课题。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称重传感器显然只是一个桥式电阻而已  , 而有通讯功能指的是配套的变送器,俗称 "称重仪表",

这两种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厂家做的,  常见的通讯协议有:     485/ MODBUS,485/DP,4-20mA, BCD码,

与厂家可以定做;

网友C:
应用

[明月夜] X[明月夜]

楼主所说的称重传感器显然只是一个桥式电阻而已 , 而有通讯功能指的是配套的变送器,俗称 "称重仪表",

这两种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厂家做的, 常见的通讯协议有: 485/ MODBUS,485/DP,4-20mA, BCD码,

与厂家可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