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250KW采用何种控制系统?

楼主(2007-05-23):
   我厂要生产一台200T行车A6工作制,主起升电机250KW,考虑到用变频或定子调压成本较高,想用传统继电器控制,但手册上的PQK、QR2S、PQS等控制系统没有那么大的工作电流,请教那位大哥指点一下上述控制系统放大元件容量可用嘛?用那种好?或是还有其他控制系统可用?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用软起动器

网友B:
   A6工作制属于重级负荷类别..还用PQK、QR2S、PQS这类东西太不理想了.如果你不怕频繁故障或发生类似打翻钢水包的惨祸.还是建议用主钩用变频..增加的造价也不会超过20万..省这种钱实在是不合理的..无论技术性上还是经济性上..一次小事故检修的钱恐怕也要超过你省下的这20万..

  欢迎讨论:QQ:147383145

网友C:
软起动器

网友B:
呵呵..除经典的饶线转子电机转子串电阻方式调速控制方式外(即定型PQK、QR2S、PQS起重控制屏之类),起重机主钩在前几年还有采用定子调压控制方式的..在变频技术相当成熟的现在业已很少采用..倒从来没有听说软启动的,
呵呵..主钩是要4象限调速工作的..2-4楼朋友大概没接触过起重电控吧..别信口开河害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