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断路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7-05-23):
使用SIEMENS断路器3VU产品,额定电流为52A,电动机输出功率为22KW,热过载脱扣器整定电流范围是36~52A,瞬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为600A。控制的对象为牵引电机,电机功率为18.5KW,该电机变频变压(20~380V,0.2~50HZ)。
在使用两个月左右时,出现断路器B相脱扣器完全烧毁,但是B相动静触头完好的情况。A、C相也正常。且三相动静触头处都没有大电流通过的迹象。
出现该故障时该断路器未分闸,上一级断路器分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该问题的?

网友A:
B相有可能接触不良导至电流过大使得上一级断路器分闸

楼主:
如果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是指脱扣器位置有接触不良还是动静触头有接触不良啊?动静触头并没有大电流通过的迹象啊,而B相的脱扣器上双金属片完全烧熔了,线圈也熔化了,这种现象肯定是由大电流产生的高温造成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电流?哪位前辈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B:
我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C:
是脱扣器材料质量问题!耐高温不合格!!

楼主:
如果是脱扣器的材料不合格,为什么其他两相的脱扣器完好呢?其他两相的脱扣器材料和B相是完全一样的啊!按照现场的情况看,肯定是有大电流通过B相造成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大电流?

网友A:
要么电机烧坏了造成相间电流不平衡

楼主:
也就是说,可能是外部负载的问题造成了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D:
三相不平衡

网友E:
可能是断路器本身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