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keyence plc在下载程序时通讯出错??(急)

楼主(2007-05-23):
熟悉keyence的plc应用的各位大侠请留步,我是一个初学者,用的是kz-40T/R,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用LADDER BUILDER下载程序的时候通讯出错,刚开始是找不到端口,我用的是usb口的下载线,安装驱动后它是模拟一个串行口(com3),但这个软件只检测到com1口(设置端口时下拉看不到其他端口了)。后来我就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重新设置端口号,把模拟串口改为com1,原来主板上的串口改为com4,这时软件可以认到这个端口了(读写时下载线适配器有显示),但读写程序时同样是通讯出错;不知道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才能正常通讯?
    路过的大侠请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yunbiao_chen@yahoo.com.cn

楼主:
波特率我试选了自动和其他值但也还是不行,因为使用说明书不全所以很纳闷,哪位兄弟有相关资料的麻烦传我一份,在此谢过!

网友A:
换个转接器试试

楼主:
我认为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可能是协议或者其他设置上的问题
  另外我用的是xp sp2系统

楼主:
高手请支招啊!!

网友B:
没说错的话是接口加密了!!!!!!这个解起来基本上很难!!

楼主:
接口应该没加密,之前我看人家用串口的下载线就可以读写程序
 现在用专用的kv-usb线就不行了,真是奇怪!

网友B:
怎么说来还是不兼容的问题了???

楼主:
经过试验,软件只认得com1口与com2口,其他地址上的就认不了
 大家有用过LADDER BUILDER 这软件吗?
有没碰到过只认两个端口的编程软件啊?真是奇了怪了
还有其他软件与keyence 通用的编程软件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恩士kv-1000系列与kv-40的下载线通用吗?

网友C:
我有基恩士VT系列触摸屏的软件有谁要请点我

网友D(2009-01-06):
引用 楼主:
关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恩士kv-1000系列与kv-40的下载线通用吗?

不通用,接口不一样

网友E(2011-02-24):
我要编程电缆接线图,谢谢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