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中如何计算流量的累计量?

楼主(2007-05-23):
求助:STEP7中如何计算流量的累计量?

楼主:
高手们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的,脉冲累加,QQ:715273343

楼主:
能否详细指导一下啊

网友B:
作一个定时器,不断相加,很简单。
本人前几天刚做过一个污水厂控制系统,里面就有进水流量的累积问题。已经交付了。

楼主:
大侠们指导一下啊

网友C:
请问老研老师?你们污水厂控制系统用什么器件来取得进水流量的

网友C:
你们做的多少个脉冲是一吨水啊

网友D:
个人任务可以通过OB35等块来实现

网友E:
这得看你输入PLC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如果流量计输出的只有瞬时流量就可以用OB35等定时中断进行积分累计;有的流量计输出瞬时流量的同时还有累计量脉冲,一般的每个脉冲对应的流量在流量计里可以组态,那么PLC就可以对脉冲数累计从而得到总流量。

网友F:
如果是4~20MA输入的信号,怎么计算累计流量啊,不是西门子的PLC的话,算法是怎么样的啊?每秒累加一次么?不大准吧?!

网友G(2008-07-13):
我在做这种流量累计的脉冲时,我设置的是低脉冲500ms的脉宽,接在开关信号的输入,结果在用计数器计数时,计数一下跳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