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位模块能否完成直线/圆弧插补?

楼主(2007-05-23):
各位工控朋友:
   请问,用PLC+位置定位模块能否完成直线/圆弧插补运动?如能完成直线/圆弧插补,那么我还想问一下,用同样的配置,能否完成一些不规则的曲线运动。我的意思是,一些不能用数学函数表达出来的不规则曲线,能否把它分成若干段能用数学函数表达出来的圆弧进行圆弧插补,再用那些配置完成。刚入行不久,可能问的问题有些不够专业,请大家见谅!!!

网友A:
“能否把它分成若干段能用数学函数表达出来的圆弧进行圆弧插补”
理论可行,这样工作的话,你的电机就是不断的走-停-走-停

网友B:
理论上可行。但是估计很少有人去这么做。在设备运行以及运算速度上,应该比不过运动控制卡吧。

网友C:
S7 300 + FM357, Q173H等产品成熟的运用于楼主所说的工况,北京机床集团的某个分厂就有批量使用,用于取代CNC,成本下降很多。

网友D:
用PLC+位置定位模块能否完成直线/圆弧插补运动,取决于位置定位模块的功能,目前多数能控制两轴以上的位置定位模块都有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至于用圆弧插补完成一些不规则的曲线运动这样的事情,应该属于运动规划或曲线拟合工作,比如数控系统中就有成熟的以直线或圆弧拟合不规则曲线或列表曲线的功能,该功能往往需要较强的运算能力,未必是普通低成本PLC足以胜任的。
就功能的可实现度和性价比而言,建议考虑运控卡或者数控系统。

网友E:
PLC的定位模块价格很高,可以考虑使用我们公司生产的RS232/485运动控制器,用PLC将控制任务发送(串行通信)到控制卡执行,我们的控制卡支持具有速度前瞻控制的B样条插补,即任意曲线.详细资料登陆www.lintron.com.cn

楼主:
大家都建议用运动控制卡和数控系统,但是我对这两方面都不太熟悉,还请详解!!!

楼主:
TO:刘岩利
请问,频繁地走/停,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对过程会有什么影响?我指的影响是除了响应时间外还有其他什么影响.

网友F:
用PLC+位置定位模块能否完成直线/圆弧插补运动,取决于位置定位模块的功能,目前多数能控制两轴以上的位置定位模块都有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至于用圆弧插补完成一些不规则的曲线运动这样的事情,应该属于运动规划或曲线拟合工作,比如数控系统中就有成熟的以直线或圆弧拟合不规则曲线或列表曲线的功能,该功能往往需要较强的运算能力,未必是普通低成本PLC足以胜任的。
能胜任的PLC都是要有高响应的.
就功能的可实现度和性价比而言,建议考虑TRIO运控卡或者数控系统,TRIO运控卡里有电子凸轮和圆弧插补功能,比较艰用的,精度高.

网友A:
"频繁地走/停,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从控制来说主要是影响速度。这种震动对机械部分的影响,不清楚。

网友G:
“就功能的可实现度和性价比而言,建议考虑运控卡或者数控系统”我比较赞同波恩老师的意见。

网友(2014-12-17):
mpc003,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DIP-30封装,只有芯片般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
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个控制器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器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是目前全球最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产品,可靠替代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MPC024脱机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下载指令,8000条指令存储空间。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带逻辑指令,带端口交互,可通过PLC,开关控制组成运动控制系统。提供MPC编程软件,控制器仅有15条指令,易学易用。,可靠替代运动定位模块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