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滑擦调速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23):
向各位大师请教滑擦调速器工作原理。谢谢指教!

网友A:
增加对磨擦调速器的压力,速度增加。
降低对磨擦调速器的压力,一对磨擦轮之间打滑,即速度降低。

网友B:
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C:
我们这早就没用这玩意了

网友D:
通过可控硅调节电磁线圈的磁性大小,使电磁离合器达到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