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跪求:请教滑擦调速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23):
向各位大师请教滑擦调速器工作原理。谢谢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滑差电机吧。该电机在普通电机的转轴上,加一电磁离合器,所以又称电磁调速电机。其原理是改变电磁离合器中电流的大小,来达到改变输出和输入转轴上的转差率,实现交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无级调速的目的。